求助,新买的奥姆威600mw图传烧了!

楼主(2016-10-29):
新买的奥姆威600mw图传,上电时由于天线松动给烧坏了,心疼啊!求问谁能修图传啊?

网友:
只有返厂了

网友:
什么原因烧的呢?

网友:
这还咋修,烧成那样了,返厂估计都不让修了,图传上电最好还是上天线呐,哥们,再买了。。。

网友:
烧的好惨 ~╮(╯▽╰)╭

网友A:
主芯应该没烧,把前面那个带屏蔽罩的芯拆下来,让后上网查下diy200mw图传的教程,弄个我照片上的dc-dc 降压5v的电源供电,应该能修好。

网友A:
我这个就这样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就这样修的

厉害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
返厂是最好选择,可能会免费修。

网友:
估计功放烧了,我可以修或者帮你改,我这边有料,但是不保证修好。估计售后不会免费修,人为损坏。信的过在下就加qq617698751.魏

网友:
上次模友的是一个二极管炸了,你的是稳压IC炸了,型号622k,ck14可以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应该没烧,把前面那个带屏蔽罩的芯拆下来,让后上网查下diy200mw图传的教程,弄个我照片上的dc-dc 降压 ...

你给说个方法,用飞控5v供电,加个s1117稳压三极管,轻还便宜。

网友:
买新的吧,修来修去的

楼主:
我的这个烧了以后是TX灯一直亮,两个按钮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那个电感旁边的ic烧了?用无水乙醇擦一下,看下型号买个相同的焊上去,之前我飞控稳压烧了就这么办的

网友:
天线松动就挂了

网友:
你这是功放烧了,修的没意思,不是电源部分烧了,向楼上的加稳压没用,换一个,真没意思,

网友:
还真的是烧了。。。。。

网友:
效果怎样?

网友:
我以前也烧过返厂免费修

网友(2016-12-10):
烧的这么惨!

网友:
烧坏的应该是降压供电部分吧    同款图传 期待你问题的解决

网友B:
兄弟,你这个不是天线松动烧的,我们家的图传你就是不装天线也不会烧的。烧这个地方,肯定是你把电源接到5p插座上了。才会烧这里的。

网友:
图传功率大,天线松动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不是天线松动烧的,我们家的图传你就是不装天线也不会烧的。烧这个地方,肯定是你把电源接到5p ...

我的插12v烧了,怎么返厂修啊,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插12v烧了,怎么返厂修啊,给个联系方式。

加我们公司的群里301139757

网友:
可以具体一点怎么烧的吗?刚买,不想重蹈覆辙。谢谢!

网友B(2017-01-10):
主要是建议大家,在插电时一定要注意,图传上都有说明书和贴纸,上面标示的很清楚,5VOUT是输出的,不是输入。先看看说明书,如果不懂的,可以问一下厂家或着销售商。以免插错。

网友D(2017-02-19):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建议大家,在插电时一定要注意,图传上都有说明书和贴纸,上面标示的很清楚,5VOUT是输出的,不是输 ...

我昨天烧了一个   想看看怎么修  申请加群了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烧了一个   想看看怎么修  申请加群了  学习学习

加公司售后群,301139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