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T9的6段飞行模式在选择时,地面站模式4出现重叠显示现象

楼主(2016-10-29):
我的乐迪AT96段飞行模式是按泡泡老师的视频来设置的。在选择模式时,遥控器上显示正常,但选择自稳简单模式时,地面站都是模式4变绿色,其它正常,其中模式1无显示。 AT9的6段飞行模式在选择时,地面站模式4出现重叠显示现象 飞行模式 作者:fangrr 4363
以上是控在“简单”模式时,地面站的模式4变绿,当前PWM: 5:1510
以上是控在“自稳”模式时,地面站还是模式4变绿,当前PWM: 5:1558
请问各位大侠是何原因?谢谢。
我用富斯FS-i6正常。

姿态选择

网友A:
你可以设置对应档位的百分比,让对应的档位变绿色呀,
应该是我俩的遥控器固件版本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置对应档位的百分比,让对应的档位变绿色呀,
应该是我俩的遥控器固件版本不一样。 ...

说得有理,我在调整百分比时,地面站对应档位确实出现过由绿变白的情况,等我出差回来后再调调试试,谢谢!我的遥控器固件版本是1.2.6(OSD)。

楼主:
通过设置对应档百分比,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