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MR.Steele换X9D-PLUS天线

楼主(2016-10-29):
看了MR.Steele的最近的视频 发现他的遥控器的发射天线不一样

对无线电一窍不通  最后还是把遥控拆开了  一番对比寻找 在某宝找的2.4G的6dbi天线和带SMA的连接线

原厂的天线好像是2dbi还是多少的  不太清楚   感觉这个6dbi的应该能有效果吧

改好后测试是没问题  等这几天的第一场雪过后  准备去户外试试看

有没有高手明白天线的  我这样改有没有什么后遗症或者哪不对的地方  请告知 谢谢

网友A:
哈,我也看他视频,技术真好,前几天翻了下3年前的,那时候飞的就很生涩,都是时间堆出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我也看他视频,技术真好,前几天翻了下3年前的,那时候飞的就很生涩,都是时间堆出来的呀。

都是时间堆出来的   也是钱堆出来的  看了他的工作间 那一堆电池 桨 机架什么的  瞬间冲动了

网友B:
乱换天线会不会烧发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时间堆出来的   也是钱堆出来的  看了他的工作间 那一堆电池 桨 机架什么的  瞬间冲动了

然而没他那么多钱,那么大间别墅还有辣么漂亮个妹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换天线会不会烧发射?

应该不会  Steele都一直用的 他的好像是5dbi的

网友C:
沒裝天線時不要開機不然就燒發射給你看

网友:
虽然不懂,帮顶,期待楼主的测试效果,好的话我也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裝天線時不要開機不然就燒發射給你看

那是肯定的  这个是必须要注意的

网友:
好像可以用,这个需要大神来解答

网友D:
换天线会导致辐射方向变窄

网友E:
辐射角度更小更集中了,垂直状态下飞穿越不错,但这样一该飞固定翼就很容易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辐射角度更小更集中了,垂直状态下飞穿越不错,但这样一该飞固定翼就很容易失控了 ...

飞固定翼  我是打算433  直接飞c1那种不加飞控的飞翼 也不是远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天线会导致辐射方向变窄

对无线电一窍不通  2 3百米内穿越应该没事吧  最远也不会超出500米水平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无线电一窍不通  2 3百米内穿越应该没事吧  最远也不会超出500米水平距离

那根本没有必要换天线

网友:
如果焊工不好天线不能乱换  SWR会变得很高
steele 他是有人赞助电池了桨的

网友:
天线很重要。

网友:
求楼主sma头的固定方法,能给个sma头部位的特写么?或者拆机内部sma头部分的特写。谢谢啦~

网友:
可以参照我搬的两个换X9D天线的帖子

网友(2016-11-30):
换天线,最好对天线熟悉,知道何种情况如何最佳放置天线。你换的这个天线,其实是用覆盖范围换遥控距离,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技巧。

网友F:
dB是啥意思 这个单位怎么看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dB是啥意思 这个单位怎么看  请指教

无线电的知识 具体也不太懂 数越大增益相对来说就越大 类似功率   还是度娘吧

网友:
好控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电的知识 具体也不太懂 数越大增益相对来说就越大 类似功率   还是度娘吧

好的谢谢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测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测试效果?

没有具体拉距测试    正常飞没问题   距离肯定是增加的   我飞的也不远  都不超过1公里  所以体现不出什么

原厂天线是2dbi还是3dbi的   这个理论上是原厂的两倍   考虑其他因素  怎么也会比原厂的能稍微远点吧

网友(2017-02-11):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