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自动调参后炸鸡

楼主(2016-10-29):
泡泡老师apm自动调参后,在飞就来回乱翻是什么原因

网友:
恢复默认再调一次,

网友A:
自动之后,你没检查PID被改成什么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之后,你没检查PID被改成什么样了吗?

改成怎么样的是正常的?

网友:
自动调参不安逸……

网友:
自动调参不好玩,手动调的好,重新上泡泡老师的课

网友:
自动调参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之后,你没检查PID被改成什么样了吗?

看了,区别挺大的,泡泡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让你 改你 就该,老师的 话都 不听

网友:
自动的话pid可能被改的太高了。我的调过一次,出厂的PID是5.1调成了10.1了那飞机抖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区别挺大的,泡泡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呢?

没什么原因,是自动调的过大了。
手动调小

网友:
不能怨泡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