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小黑自制车用联动灯组

楼主(2016-10-29):
作为一名非常热衷于自制的模型玩家(主要是穷,买不起成品),曾经自制过靠机械来实现联动的车用灯,但是使用后发现效果很差。于是花钱买了市面上一套简易的灯组,使用之后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我看到萝莉用51单片机制作的2.4g遥控器,发现原来单片机是一个如此神器的东西。于是我图书馆找资料、网上找视频,一步步的从连电阻都不明白的电子盲到开始自己写程序,设计电路。一代灯组就是我学习单片机以来做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子设备,并且开源出来,在模友们的帮助下,黑牌一代灯组慢慢的趋于完善。在群里模友的强烈呼声中,我决定出一个详细的一代灯组制作教程。记住我们的口号DIY万岁。

网友(2021-01-18):
这个不错,可以学习

网友(2020-11-18):
感谢,牛逼克拉斯!

网友(2020-05-18):
感谢,下载附件需要牛币,如何获得

网友:
自学单片机,写程序?有恒心,厉害!学习了!

网友(2020-03-20):
动手也要仿照一个

网友:
这个功能真的很全  可以动手学做一个

网友:
厉害了,我最近也准备学习51

楼主(2016-10-29):
首先列一下制作清单:
      首先买点led  3mm   5mm的随便  颜色根据需要
      stc15w104单片机三枚(也可以用stc15f104w),dip封装
        直列8脚单片机插座(插单片机的别买成圆孔的),四个
        0.1uf电容(也叫104电容)三个  ,0805封装
        220uf胆电容 两个,3528封装
        s8050三极管(ss8050更亮),4个
        电阻三种规格    1k (102) 10k(103)   5k(502)  若干  0805封装
        2.54插针若干,洞洞板一张,杜邦线若干   洞洞板没放图
        ch340单片机下载器一个
        7805一个
  另外焊接用的电烙铁,焊锡等也是必须要有的

楼主:
材料准备完毕  开始焊接在焊接之前简单的介绍一下使用的单片机
中间有个缺口的位置向上 正面摆在面前  逆时针依次是1到8脚
对于单片机插座 有个缺口的地方也是要放到上面
稍等  先把图纸给大家上传了  cad格式的
焊接的过程最好按一定顺序  防止漏焊 焊完后拿万用表检查一遍

网友:
还有待续?

网友A:
不用这么多图片,画个原理图就直接解决问题

楼主:
板子焊接好后 来教大家关键的下载程序
  首先用在洞洞板上把剩余的一个单片机插座焊上去  把  2  4   5  6脚引出来
焊接好插座后 开始用杜邦线把线和下载器连接到一起
2脚接下载器5v  4脚接下载器负极  5脚接下载器tx  6脚接下载器rx
2脚的正极线上焊接一个开关
然后电脑上安装 stc单片机下载软件
  下载软件太大了 附件无法上传  大家可以到群里下载  群号 173810373
软件安装好之后打开  设置

设置好之后点击下载   重新给单片机上电(正极接了个开关) 就可以给单片机下载程序了

从上到下  三个单片机依次分别烧写  总控   转向   刹车  程序如果大家不明白如何烧写  可以看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多图片,画个原理图就直接解决问题

本来不想这么详细   最近群里一个小白  把我要问哭了  几乎啥也不懂  只好发一个详细的教程补一个  5v稳压的电路
如果买的是stc15f104w  车比较大得话接稳压   如果买的stc15w104就不需要稳压  直接接收机供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多图片,画个原理图就直接解决问题

本来不想这么详细   最近群里一个小白  把我要问哭了  几乎啥也不懂  只好发一个详细的教程

楼主:
补一个5v稳压的焊接
如果买的stc15f104w就需要接个稳压 用电池给灯组供电
买的stc15w104就不需要
重要说明
      转向 和油门,首次自动记忆摇杆的中位 。如果要修改摇杆的中位 ,先开控然后把对应单片机的6脚和负极接在一起 ,然后给灯组上电 ,就会重新记忆中位。看到其他灯闪烁,表示记忆完成。
ok程序烧写好  把单片机按顺序安在插座上接下来就是接线啦  接线说明

楼主:
最后来个大家放点模友的装车视频
首先我的大皮卡
瑶瑶大神的北奔

群主小志的

网友:
小志的在这
扫描二维码添加5iDIY模型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

网友:
黑哥发贴,,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原来是玩车的

网友:
同意楼主的“DIY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