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重量

楼主(2016-10-29):
180机架最重多少?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不都是问最轻多少嘛?
最重?没有最重只有更重

网友:
1千克够吗

网友:
最重,这个还真不知道啊,理论来说的话,两三公斤都有可能,就看你怎么搞了。

网友:
稍微好点的电机+三叶桨,每轴拉力可以到1.2kg,所以机架起码可以到3kg。

没有最重,只有更重。

网友:
多重都可以有

网友:
问的有水平。

网友:
差不多400 500吧!!!!!!

网友:
越轻越好吧

网友A(2016-12-14):
应该越轻效果越好吧!我知道有一款180飞机单独飞机的重量是158G ,不含电池

网友(2017-01-30):
引用 网友A:
应该越轻效果越好吧!我知道有一款180飞机单独飞机的重量是158G ,不含电池

网友:
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

网友:
是最多带多重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