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f450轻轻一推油门就飞很高?

楼主(2016-10-29):
同标题。

网友A:
调一下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油门曲线

怎么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整?

调控的就行了,调低,这个要慢慢调,合适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控的就行了,调低,这个要慢慢调,合适为止

额,你们飞四轴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油门曲线

有没有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参考?

没有啊,每个控调整的不同,不能直接照搬

网友:
这JJ看起来不算轻哦,而且用的xxd2212吧?动力不至于那么充沛的咯。。。

网友:
电池c数大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油门校准。

网友:
动力套装飞控同款那

网友:
1.这个情况和油门曲线和电调校准没太多关系,当然自稳模式下,油门会偏灵敏。

2.想要油门温柔点,基本调参里面:Throttle Hover  调小点

3.  Climb sensitivity 也调小点就行了。

网友:
油门校准,或者微调试一下

网友:
一个是油门行程,一个是加速度校准,跟电池没关系,

网友:
一般遥控油门校准电调没问题,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你这个看样子重量也不轻没那么高的动力富余,请仔细检查飞行模式正不正确,起飞APM用自稳 ,不要在定高上面,感觉你很可能是用定高模式起飞的。

楼主:
我是930kv电机

网友:
多钟可能。

网友:
楼主用的手动模式吗。你改成定高模式再试试说不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