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3飞控手动模式正常,自稳模式和半自稳模式2号电机不转

楼主(2016-10-29):
如题,不是虚焊什么的,手动模式正常,应该是飞控的问题,求助该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2017-12-01):
回答太专业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尝试了,就是2通道没信号输出了,可能是焊盘坏了,之后我搜了不少终于在玩穿越机的kz教练的网站www.f ...

resource命令,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机界面里面拉动电机能转,就没问题。
如果你在工作台上用自稳或者半自稳,那么先注意一下你的飞机/飞 ...

你好我想问一下 我的f3在电机界面拉动2通道对应的电机不转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我焊得太暴力把布线弄坏了?1,3,4通道都OK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那最好的办法是把2号电调线和1号对调,拉1号,会动,那么就是飞控这个焊盘出问题,不会动。再更换一 ...

我是尝试了,就是2通道没信号输出了,可能是焊盘坏了,之后我搜了不少终于在玩穿越机的kz教练的网站www.fpvrace.cn里找到了另外的解决方法,就是让空出来的第5通道代替第2通道,输入kz教练的代码保存后的确是可以用了,希望有模友能看到我说的方法,不然再买一块就太浪费了。

网友C:
加速度计校准没? 或者加速度计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 我的f3在电机界面拉动2通道对应的电机不转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我焊得太暴力把布线弄坏了 ...

哦,那最好的办法是把2号电调线和1号对调,拉1号,会动,那么就是飞控这个焊盘出问题,不会动。再更换一个会动的电机,看看是不是电调坏,这样用替代法来确定是电机,电调,还是飞控出问题,找到问题点,就好解决。

网友:
电机顺序错了吧

网友:
我也来学习哈,可能以后会遇到

网友(2016-10-30):
引用 楼主:
自稳无法起飞

底部螺丝伸入电机部分不长吧?不行只能替换法,电调、电机逐一试试。电机、电调没事也就只能是飞控问题了

网友:
重新刷固件吧,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速度计校准没? 或者加速度计坏了

校准了,正在尝试重新刷固件

网友:
重新刷一下

网友:
果断起飞看一下!

网友D:
先检查软件里,解锁后,电机输出滑动条是否正常。
用白骨爪检查离地20-50CM时,是否会转,注意安全!

网友E:
解锁试飞看看,可以借助BLACKBOX的数据进行分析,前提是解锁自稳能飞

网友B:
只要电机界面里面拉动电机能转,就没问题。
如果你在工作台上用自稳或者半自稳,那么先注意一下你的飞机/飞控是不是放平了,或者试着动动飞机,有时候偏一点点,因为飞机在自稳模式,有几个电机就不会转了。
当然你开启了Airmode,那么应该任何情况下解锁都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软件里,解锁后,电机输出滑动条是否正常。
用白骨爪检查离地20-50CM时,是否会转,注意安全! ...

嗯嗯,谢谢泡泡老师,我重新刷了下固件好了,但是起飞时候又往3号电机方向翻,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机界面里面拉动电机能转,就没问题。
如果你在工作台上用自稳或者半自稳,那么先注意一下你的飞机/飞 ...

重新刷固件解决的,但是起飞时会向3号电机方向倒,用白骨爪抓住,右滚的时候也会向3号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锁试飞看看,可以借助BLACKBOX的数据进行分析,前提是解锁自稳能飞

自稳无法起飞

网友B:
恩,这种情况我碰见过一次,你查看一下你的飞控安装方向是不是默认方向。
如果你改变了飞控安装位置,但是没有在配置界面里面改变飞控的朝向,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又校准了飞控的加速度计,那么起飞以后,飞控以为自己翻了,就会自动翻,自稳飞机会回正,所以要翻,手动情况下飞机不用加速度计,不回正,所以应该没问题。

建议先飞控在BF/CF的setup界面里面,恢复默认设置,然后检查一下飞控的安装方向,看一下板子上的箭头,再检查一下roll ,pitch,yaw的转向,直到在setup界面里面转动飞机,软件里面的前向箭头和飞机箭头一致,然后再点击校准加速度计。

试试,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恩,这种情况我碰见过一次,你查看一下你的飞控安装方向是不是默认方向。
如果你改变了飞控安装位置,但 ...

我也遇到过一次,模友说怎么也起飞不了,网上教他反正一万个不行,没办法,让他发过来检查,原来他把主控转了90度安装,而软件里没有对其做相应的设置,当然飞不起来了。还有他用的是华D7遥控器,遥控器设置也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一次,模友说怎么也起飞不了,网上教他反正一万个不行,没办法,让他发过来检查,原来他把主控 ...

姿态对着啊,还是那样

楼主:
啊啊啊啊,无颜面对江东父老,3号电机装错螺旋桨了,谢谢大家的热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