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naze32 上电 电调不能自检 无法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6-10-29):
银燕12A电调+2202 2300kv 电机,之前飞CC3D MWC都没问题,现在刚换了个NAZE32  rev 5 10DOF 版本,发现上电 电机响三声,而不是之前的自检声,解锁,飞控正常,但推油门 电机不转。。。。从地面站里可以看出飞控解锁是正常的,但是电调电机无法自检 naze32 上电 电调不能自检 无法油门行程校准 master,上电,电机,而且 作者:映像庄园 6680 。。。
而且在地面站里,也无法校准电调,把master拉到最大,然后上电,电机仍然是响三声,然后没动静,无法进入校准 程 序。。。

楼主:
补充下,四个电调三根线都直接插到飞控上,没有挑断3根,然,只是最新版的固件,好像不支持电压监测了,

楼主:
响滴里滴 然后 就没反应了,而不是正常的自检声。

楼主:
用摇控器接收机 单独给每个电调电机校准 都正常,用之前的CC3D MWC飞控也正常,就是用naze32连电调上电不是自检声,而是滴一声滴二声滴一声,这样。。

网友:
一解锁,四个输出通道数值就为1650,怎么那么高?

网友A:
上了桃爆汪查了一下,银燕这批电调竟然是带BEC的。
建议楼主去掉其余三个电调中间的红色供电正极,只留下一个电调的BEC给飞控供电,试试看故障是否解决。
另外貌似楼主还在用Baseflight?最近baseflight有更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了桃爆汪查了一下,银燕这批电调竟然是带BEC的。
建议楼主去掉其余三个电调中间的红色供电正极,只留下一 ...

搞明白原因了,cleanflight 最新固件不支持我这块naze32板子cleaflight 里naze最新版是2016-6-6的stable版,写入后,不能校准电调,其他确正常,而且最新的固件貌似取消了监测电池的支持。cleanflight确实界面友好,而且各通道方便调整 。。。。。,但是用baseflight 支持。而且刷了baseflight 最新固件后,电调油门校准都正常了,,默认参数试飞,稳如狗。。,电调都有电源线。也不影响啥。。。。。刷入baseflight 固件后,,,,,再尝试用cleanflight 调参会提示固件错误进入命令行。不能进入调式界面。。所以,还是妥妥有用baseflight.......我们模友受限于网络限制,玩的都是N年前的稳定固件,对最新固件没有研究。

楼主:
naze32 上电 电调不能自检 无法油门行程校准 master,上电,电机,而且 作者:映像庄园 1007 baseflight 最新稳定版还是去掉,确实相对于cleanfight 好久没更新了。。。。但是最新的cleanflight  naze32固件,确实做了很大的调整 ,我的naze32 是收的二手,其他模友的,拿一个cc3d+4个xxd 换来了。。估计也是旧板子,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用去年的固件吧。。。刚刚把调好的NAZE32 试飞了,稳的不能再稳了,默认参数超级稳,但也确实不如CC3D跟手,但是如果开horize 模式,可以玩玩,我在mwc上试过这种模友。。。这是一种新的混合模式,具体未来可能要取消掉angel模式,而只留horize模式,真正做到动如兔,静如钉。。。。

网友B:
BF软件,配置里,有个电机/电调协议。默认为ONESHOT125,你将他改为PWM或别的协议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明白原因了,cleanflight 最新固件不支持我这块naze32板子cleaflight 里naze最新版是2016-6-6的stable ...

这个,网络限制真不是太大限制,科学上网以后你能学到太多东西了,并且国内网站没有官方的或者好的资源,你看找份正确的naze或者f3说明书都没有,这就很难用好这些飞控板。

网友:
泡泡亲自出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软件,配置里,有个电机/电调协议。默认为ONESHOT125,你将他改为PWM或别的协议试试。

现在刷的baseflight 2015-8月份的固件,正常飞行中。。。。。但是再用cleanflight 联接该固件,就提示错误,无法联结了,所以现在用着baseflight 就挺好。。。。。

网友:
不懂,,强烈支持楼主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刷的baseflight 2015-8月份的固件,正常飞行中。。。。。但是再用cleanflight 联接该固件,就提示错 ...

用BF软件,刷BF固件,
用CF软件,刷CF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