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动收放起落架用遥控器控制就只有一个舵机动作?

楼主(2016-10-29):
我的电动收放起落架用遥控器控制就一个舵机正常动作而另一个不动作.在舵机检测仪上两个舵机动作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各位大神了.帮帮忙

网友A:
两个舵机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舵机怎么接的?

用Y线连接的.有单独的bec供电

网友B:
插头松了,太常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舵机怎么接的?

照片中的接法

楼主:
两个舵机换了接线位置还是那一个舵机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松了,太常见了

插头我也互换了位置还是那一个舵机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松了,太常见了

是Y线的问题吗?我用Y线接到舵机检测仪上两个舵机动作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Y线的问题吗?我用Y线接到舵机检测仪上两个舵机动作正常

没见过这种情况啊,一般都是插头松了,抱歉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C:
换别的通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别的通道试试?

也试过.结果一样.迷茫了

网友D:
加一个同步器。可能是电流不够。

网友:
1.检查图片红圈处插头,插头的问题,这种问题在车模上很常见,插头公差太大,插头虚接。
2.检测动作电流大小,电流太小也会只是线路电阻小的那个舵机动作,说到底还是线的问题,换线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同步器。可能是电流不够。

麻烦您能否提供一下同步器的具体名称和型号?或者链接。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您能否提供一下同步器的具体名称和型号?或者链接。谢谢

淘宝上有卖的,60元一个。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有卖的,60元一个。搜搜看。

谢谢您.不知道具体这个产品叫什么.我在淘宝搜了没看到相关产品.

网友(2019-12-27):
这真是个小问题,动手能力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