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在连接刷写中文出现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6-10-29):
我的osd在刷写得时候,出现了这英文,是怎么回事?请大神帮忙

网友A:
错误的启动引导,简单说OSD的板载启动文件有问题,需要刷写bootloader,具体可以搜索一下,论坛看到过刷bootloader的帖子

网友B:
是不是少连了一根线?我记得刷写OSD的时候要连5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少连了一根线?我记得刷写OSD的时候要连5根线

这线是他们配的,没少,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启动引导,简单说OSD的板载启动文件有问题,需要刷写bootloader,具体可以搜索一下,论坛看到过刷boo ...

感谢朋友,我去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感谢

网友D:
在线沒接错,刷机板正常的情况下,你的OSD上328芯片烧了,是你不小心把5V接到了RX或TX上,看泡泡教程中的OSD维修方法,更换328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线沒接错,刷机板正常的情况下,你的OSD上328芯片烧了,是你不小心把5V接到了RX或TX上,看泡泡教程中的OS ...

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299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