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有刷

楼主(2016-10-29):
f3有刷飞控驱动问题,连接电脑没有驱动怎么办?大神指导下,在线等

网友A:
说操作系统,一般人都搞不定,相信我,加QQ远程帮你搞。今天都帮搞定两台了。一台WIN7 64。一台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操作系统,一般人都搞不定,相信我,加QQ远程帮你搞。今天都帮搞定两台了。一台WIN7 64。一台XP ...

加你吗?

楼主:
503773512麻烦了

网友A:
好厉害。一下就安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一下就安装好了

我还不会调,天地飞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不会调,天地飞9

PP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接收机?

嗯嗯,通电电机狂转

网友B:
提供几个传送门直达驱动下载:第一http://www.moz8.com/forum.php?mo ... 20&highlight=F3
第二http://www.moz8.com/forum.php?mo ... 85&highlight=F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通电电机狂转

在CF配置软件的CLI命令控制行里输入set  motor_pwm_rate=1000,并且输入Save命令保存。切记输入Save保存!输入Save保存!输入Save保存!重要事情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几个传送门直达驱动下载:第一http://www.moz8.com/forum.php?mo ... 20&highlight=F3
第二http://www. ...

模友帮我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F配置软件的CLI命令控制行里输入set  motor_pwm_rate=1000,并且输入Save命令保存。切记输入Save保存 ...

我在网上看了教程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了教程ok了

解决了就好,祝爽飞

网友C:
泡泡老师那里下载驱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那里下载驱动就行

搞定了谢谢

网友:
没有用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