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我的电动收放起落架用遥控器控制就一个舵机正常动作而另一个不动作.

楼主(2016-10-30):
我的电动收放起落架用遥控器控制就一个舵机正常动作而另一个不动作.在舵机检测仪上两个舵机动作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中间的挺长线试试  直连接收机 用一条信号线分两个试试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去掉中间的挺长线试试  直连接收机 用一条信号线分两个试试

网友:
去掉中间的挺长线试试  直连接收机

网友:
去掉中间的挺长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你接的图片让大家帮你看看

谢谢.帮忙看看

网友A:
发个你接的图片让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同步器,保证不会出现问题。

同步器具体的产品名称和型号?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同步器,保证不会出现问题。

同步器您有链接吗?谢谢

网友B:
加一个同步器,保证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检查你的Y线是不 是接对了 另一个 肯定是没有收到信号 红线并在一起 白线并在一起 接接收机上

网友:
舵机没问题那就是线路的问题喽

网友C:
应该是起落架供电不足,起落加是单独供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起落架供电不足,起落加是单独供电的吗?

感谢泡泡老师.起落架是单独用了一个5A的bec供电.和飞机是用一个总电源.

网友D:
线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路的问题

舵机的线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6666666666666666666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泡泡老师.起落架是单独用了一个5A的bec供电.和飞机是用一个总电源.

记的这个起降架供电电压应该是6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的这个起降架供电电压应该是6V的吧?

泡泡老师您好.看店铺介绍应该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Y线是不 是接对了 另一个 肯定是没有收到信号 红线并在一起 白线并在一起 接接收机上 ...

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的这个起降架供电电压应该是6V的吧?

泡泡老师.起落架舵机两个接到Y线上.只有一个动作.拔下动作没问题的舵机插头那个不动作的舵机就动作了。就好像并联的水龙头

网友F:
检查Y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Y线

谢谢您.我自己重新做了一个Y线.舵机还是那样.我分析是不是舵机的工作电压5V有一些临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自己重新做了一个Y线.舵机还是那样.我分析是不是舵机的工作电压5V有一些临界?

电压有点偏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检查遥控器相应通道行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有点偏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检查遥控器相应通道行程看看

通道的行程可以达到120%现在是100%.可以调整到12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道的行程可以达到120%现在是100%.可以调整到120%吗?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