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地面基站与飞控连接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30):
我的APM地面基站怎么与飞控连接不上
然后连接就不行了
apm的驱动正常啊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又是一位每星期6晚上8点“泡泡直播间”逃课的家伙。
直播时不是讲到过连不上电脑有几种情况,及其原因的吗?
可我看不到你发的图。

楼主:
解决了,基站软件版本不稳定换了个版本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位每星期6晚上8点“泡泡直播间”逃课的家伙。
直播时不是讲到过连不上电脑有几种情况,及其原因的吗 ...

泡泡老师你星期六晚上直播哪里能看到,还有请教下设置老款天八玩转Apm的教程

网友:
原因多样,配置不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你星期六晚上直播哪里能看到,还有请教下设置老款天八玩转Apm的教程

下载手机模友之吧APP。直直播进去,
天8设置方法看天9的,设置方法一样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手机模友之吧APP。直直播进去,
天8设置方法看天9的,设置方法一样样的 ...

有没有什么群可以加的

网友:
哈,泡泡老师发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