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 v2 led 设置

楼主(2016-10-30):
入了一个F3 小机器,1S版本的。在小机器上装了4个led,之前发现怎么配置都不成功,现象是使用电脑调参,不接电池,led一切表现正常,接了电池之后led就开始不受控制乱闪。发现把led依次排列可以解决部分问题,如图配置和排列。
打开led开关,因为其他都没用到,就关闭了,注意一定要关闭 TRANSPONDER,这个和 LED_STRIP 有冲突,我觉得是这个小飞控的bug。

这样配置成功后,保存后接电池,基本就正常了。还有问题就是1S版本,led接的5v供电,升压供电电流可能比较小,推油门之后,led还是会乱闪。
猜测2S版本可能没有这个问题,有待证实。

再问个问题,我这个飞控板接1S电池检测不到电压,确认焊点是1S的,配置如图,有模友遇着类似问题吗?还是遇到飞控品控问题了。。。

网友:
不错,也可以接灯了

网友:
我买的电机线太短

网友A:
请问楼主刷的什么固件?可否加个附件?

网友:
绑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刷的什么固件?可否加个附件?

betaflight 开的 vpn 在线加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