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个S500玩玩

楼主(2016-10-30):
以前装的屌丝F450装逼炸机,最近稍微闲了点,手痒痒弄个S500玩玩。

楼主:
装好第一次正式试飞,由于桨没装紧,从5楼高的位置直接炸鸡!电池挂架、一只鸡腿、一块电池摔坏,花了40+修好(电池不算)。此处借用老鸟的一句名言——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建议新手不要光图省钱,配件还是买高大上点比较好。接下来又试飞了几回,GPS在空旷的地方只能找到7颗星(以前不是这样),还有GPS接APM的插头坏了,干脆直接将线焊接到APM相应针脚上。现在飞起来总感觉没有以前的450飞的稳定,返航偏差大,悬停不稳定,起飞时总是往左侧跑。不知到是不是配件被摔出毛病了。求老鸟指点!

网友A:
飞控没有铝箔纸的屏蔽保护下直直的装在gps底下不好吧,我的野精灵就是这么炸的

网友:
s500一样软 震动大

网友B:
飞多轴不要apm,用 pixhawk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机臂反过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机臂反过来装

怎么个反装?两边螺丝孔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没有铝箔纸的屏蔽保护下直直的装在gps底下不好吧,我的野精灵就是这么炸的

我以前装的,也离得很近,没做屏蔽,好得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多轴不要apm,用 pixhawk

这个价格也挺感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个反装?两边螺丝孔不一样啊?

整体反过来用

网友:
算上相机,全部装起来整机多重?

网友(2016-12-05):
引用 网友A:
飞控没有铝箔纸的屏蔽保护下直直的装在gps底下不好吧,我的野精灵就是这么炸的

哇!   学习了!

网友:
漂亮  电池用多大

网友:
拿分走人,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有时间了,也组一个玩玩

网友(2017-01-20):
现在飞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