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我的APM 2.8不能刷SBUS

楼主(2016-10-30):
我的APM 2.8要刷SBUS,但运行Flip 3.4.7程序,并选择芯片后USB连接后出来以下提示并无法继续。

设备管理器上是以下状态。

JP2的中间线已经短接,而且插USB,并飞控自检结束后,GPS接口左侧的最下面两个点用镊子,触碰过。

网友(2020-01-21):
驱动能用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无法连接   缺少这个问题

网友(2019-09-13):
版本相不相信摩西摩西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能解决不

网友(2017-06-23):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精简系统害死人

网友(2017-03-26):
32u2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2017-02-22):
情况复杂,慢慢来。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2016-10-30):
貌似是只能刷ppm吧 没听说过能刷sbus

网友:
电脑问题

网友:
电脑系统有问题,DFU驱动不好找,哈哈哈哈

网友:
驱动都没装刷什么哦

网友:
驱动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你电脑缺少32U2驱动

网友B:
我的有驱动 也刷不了 而且好像变砖了没反应 一直是DFU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驱动 也刷不了 而且好像变砖了没反应 一直是DFU模式

我是驱动不行,本根进不到DFU模式,所以Flip软件里面选好芯片,点击USB连接就发生错误,连不上去。没有SBUS是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只能刷ppm吧 没听说过能刷sbus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054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0540-1-1.html
(出处:  ...

哇塞 老师好厉害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驱动不行,本根进不到DFU模式,所以Flip软件里面选好芯片,点击USB连接就发生错误,连不上去。没有SB ...

驱动点击设备管理安装就好啊 自动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0540-1-1.html
(出处:  ...

我仔细看了老师的视频 发现我目录放中文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驱动不行,本根进不到DFU模式,所以Flip软件里面选好芯片,点击USB连接就发生错误,连不上去。没有SB ...

驱动很好安装的啊

网友:
要好好学习,才能天天上天!

网友(2016-12-11):
驱动问题把驱动放到d盘根目录下 然后搜索d盘安装 就可以顺利安装了 刚通过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