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下零度s4v2飞控能否用ubec供电吗?

楼主(2016-10-30):
我有个零度s4v2飞控但缺少电源模块,想用ubec5v给他供电不知可以否?

网友A:
可以,只要是稳压的就行,但好像没法测电池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是稳压的就行,但好像没法测电池电压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没有用过,帮你顶

网友:
可以,好象零度的电源模块,输出电压是6V的,记不清了,那位模友帮他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