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x9dplus连接地平线小黄人后

楼主(2016-10-30):
各位前辈,我用x9dplus加了nf6高频头,连接了小黄人后,油门最低了,桨还是没有减速,在哪里调整,用微调扭不起作用,已经调到最低了

网友:
x9d是否设置到了AETR摇杆模式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最低当然没有转速了

网友:
确认输出是ppm模式么?

网友:
真没啥用,我正在研究单轴双桨飞行器,就是共轴无刷电机太贵了要几百,没有经费搁置了

网友:
模型的OUTPUTS 油门通道设置最低-85  或者最后的中值1500 设置成1550 逐步增大或者减少 直到最低油门不转为止
我也是x9d+高频头 也有这个问题,但我不是你这个高频头

网友:
找无锡速必利QQ群,那里全部都是玩睿思凯的。

楼主(2016-12-26):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