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SKY X9D PLUS 中TELEMETRY的问题

楼主(2016-10-31):
控:FRSKY X9D PLUS
ROM:OPENTX-TARATIS-PLUS-2.0.20
更新ROM后发现跟之前2.1.6版本有所区别,因为英语是体育老师隔壁看大门阿伯教的,因此一些英文不知道啥意思.请诸位指点并说明有数显的成就条件.
分别是:VFAS、RSSI、SWR、ACCX、ACCY、ACCZ、BATT、POWR、T1
VFAS、RSSI、SWR老生常谈不说了。ACCX、Y、Z是不是分别代表飞行器的三条轴数据变化?
BATT是啥?电池?POWR=POWER?动力?动力=25?说明意思?
T1应该是T1计时器吧
RPM应该是转速吧?这转速要有数字显示是不是缺少个硬件?
FUEL又是SHEN ME GUI?
SPD是不是速度?这个要显示又需要哪些东西?
DIST是不是距离?这个要显示又需要哪些东西?
GALT又是SHEN ME GUI?
CELL和CELLS分别是单节电池和总电池的电压吧?
这VSPD、ASPD、DST+等等又是什么东西……没点英文水平玩个航模都难

网友A:
我之前刷2.0.20后回传那块和2.1.6不一样,后来重新刷2.1.9就正常了,感觉这是2种版本固件,里面内容不一样,具体里面的参数没详细研究过,无非用的就哪几个,哪有时间去看里面的数啊,呵呵
还有顺便问下,你的kingkong210 pid参数多少给一个,谢啦,我刚装这个降落的时候稍微推油直接翻过去...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刷2.0.20后回传那块和2.1.6不一样,后来重新刷2.1.9就正常了,感觉这是2种版本固件,里面内容不一样,具 ...

我是通过官方控线刷下载的,估计兼容性应该没问题,这个从rom的名称可见一斑。其实当时我也在找2.1.9版本的rom,找了官网(中英版)又问了度娘始终没下载链接,只好作罢刷目前这个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刷2.0.20后回传那块和2.1.6不一样,后来重新刷2.1.9就正常了,感觉这是2种版本固件,里面内容不一样,具 ...

pid我是默认的,还没达到研究pid的大神级别。根据你描述的症状,是不是您没调整飞控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我是默认的,还没达到研究pid的大神级别。根据你描述的症状,是不是您没调整飞控方向?

飞控顺时针90度,这些都调完了,而且飞起来任何问题都没有,就是降落的时候有问题...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其他机器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顺时针90度,这些都调完了,而且飞起来任何问题都没有,就是降落的时候有问题...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其 ...

阅历尚浅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感觉与pid关系不大,因为能正常起飞和做动作,那是不是油门曲线调整问题(O_O)?亦或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B:
心得体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得体会不错。

心得体会谈不上,主要想抛砖引玉罢了

楼主:
期待英文八级、航模N级大神解疑释惑

网友C: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感谢酱油,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