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幅布做的机翼

楼主(2016-10-31):
从未做过轻木模型,曾经想过用广告横幅的布能不能当蒙皮呢?正巧,同事拿了三卷广告横幅要扔,被我要来了。就拿它练手吧,说干就干!

第一步,当然是用PROFILI 做翼胁的肋片(CLARK-Y翼形)
打印了8张A4纸,之后是熬人的裁切过程,70多片零件,一刀一刀的裁出来的。
由于KT板不同于轻木和桐木,强度太低,所以必须用加强碳杆,之后是拼接、粘合、加固、安装舵机、走线……  至此80%的工序都完成了

前缘用4毫米风筝杆,后缘用折扇上拆下来的薄电木片

舵机藏于翼内

光翼胁34片,刀都切钝了

因为广告横幅自身不带胶,我又用的是热熔胶熨帖,所以必须得有一个平面来衬切口

主角上场!广告横幅来也,先按翼展比划裁好,将横幅两对折,捋出折痕,便于找准位置

接下来,将组装好的骨架摆放到平整的地面上(注意:所有肋片都有调整片的,这样可以保证熨帖时机翼不变形扭曲)

得力工具之一,小熨斗

先帖后缘中段(不包括副翼部分)

打热熔胶,熨平

副翼我直接用KT片做的,所以没有蒙皮,直接粘一层红胶带

虽然横幅布没有延展性,不自带胶,不热缩,但我粘贴过程中还是用了轻木蒙皮的方法

接下来安装舵角

装拉杆

安装调试,使副翼调平

Y线没有了,自己做了个

楼主:
今天抽空试飞

网友A:
楼主辛苦,广告横幅布的透气性,怎么解决,刷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广告横幅布的透气性,怎么解决,刷胶吗?

我的理解,应该影响不大,风筝不也是这种材料吗?也飞的挺好
具体得等试飞以后才知道

楼主:
祝我试飞成功!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66666666666666666666

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广告横幅布的透气性,怎么解决,刷胶吗?

有可能被您说中了,今天中午试飞,感觉效果不理想
速度倒也还行,就是觉得升力很小,油门低于50以下就像要失速似的,是不是因为漏风?还是翼尖扰动失速?

网友C:
条幅重量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幅重量比较大

整卷掂着挺重,但做一副机翼才用了一米多。

网友D:
这种材料透气的吧,最好用塑料薄膜吧

网友:
不太平整呢?

网友E:
布还是有点软,飞起来后破坏气动面。还是用有一定强度的比如泡沫纸之类的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材料透气的吧,最好用塑料薄膜吧

没做过蒙皮,才学呢

楼主:
条幅布没有延展性,不会像热缩膜一样收紧,所以不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还是有点软,飞起来后破坏气动面。还是用有一定强度的比如泡沫纸之类的合适吧。

言之有理 失败也是一种尝试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应该影响不大,风筝不也是这种材料吗?也飞的挺好
具体得等试飞以后才知道 ...

它和风筝布不一样,风筝布最次也是防雨绸的,高级点的是伞布(丝绸表面热熔)不透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和风筝布不一样,风筝布最次也是防雨绸的,高级点的是伞布(丝绸表面热熔)不透气的! ...

呵呵呵呵 是我想当然弄错了 正好家里有风筝,回头专门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马克一下

大咖来也  谢谢!

网友E:
在布上刷一层50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布上刷一层502试试

谢谢!
太薄太透 502挂不住

网友G:
翼肋上有调整片,调整片为何物,截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翼肋上有调整片,调整片为何物,截图看一下

所谓调整片,就是摆放翼肋的支架,它的作用是组装肋片时保证不同大小的肋片处于同一水平位置,肋片组装粘好以后,就可以把调整片切除了。

网友H:
不错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多谢支持!

网友I(2016-12-09):
重量,透气,不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重量,透气,不看好!

可不是吗!我已经拆了。

网友J:
还是这图是自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这图是自己画

用profili软件,直接可以打印出真实大小的翼胁图纸,把图纸粘在在KT板上照着裁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profili软件,直接可以打印出真实大小的翼胁图纸,把图纸粘在在KT板上照着裁就行了。

机翼可以按一定比率缩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机翼可以按一定比率缩小吗

当然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啊

非常感谢

网友K:
用了那么多的热熔胶,你不怕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了那么多的热熔胶,你不怕重吗

重量不是问题

网友(2017-01-11):
楼主说的PROFIL这个软件能否发给我下,网上查了都是英语呢

网友L:
没有收缩性,布会变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收缩性,布会变形吧

实际效果还是可行的,只不过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