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齿轮老是烧的问题?

楼主(2016-10-31):
对不起,现在的车是瑞鹏1/16,(玩具),最近心血来潮想改无刷,但以前玩,这个减速度齿轮老是烧齿啊,基本玩两个电池就烧完一个了,问了卖家那边说厂家也只有这种朔料的材质的,没有别的,不知各位前辈有没好的介绍呢?不方便的可以私M我,谢谢了。

网友A:
万能的淘宝也许能买到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淘宝也许能买到金属的

这车子也是万能的TB入手的,问了人了,就是没有啊,全TB就那一个材质,就想问问老司机们那里可以做个金属的,或者其它材质只要别烧耐操点的就行啊

网友B:
要是单独去做个金属的估计比你车子都贵不少 玩具是这样的 不能暴力操 材料不行
另外检查下齿轮之间的间隙 太大会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单独去做个金属的估计比你车子都贵不少 玩具是这样的 不能暴力操 材料不行
另外检查下齿轮之间的间隙 ...

这个当然要检查,但我分析其实主要是因为:电机齿轮为金属的,高速转起来就发烫了,难免对朔胶的减速轮软化啊,不用扫可能就把齿给烫化了啊..................

网友:
哈哈 有这个可能

网友C:
估计都可以在附近五金店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都可以在附近五金店买到

没试过,但可能性应该极低,问下TB卖家,说厂家没生产其它材质

网友D:
负载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太大了吧?

我还没负载啊,空车

网友(2017-03-29):
定做吧,我碰到部件问题官方不能解决的情况,都是逆向设计,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