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显示错误电压

楼主(2016-10-31):
我用的是8.4V电池,但是OSD回传的信息显示电压是17V,需要怎么校准,求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泡泡教程我记得有

网友:
泡泡教程喽

网友:
看泡泡教程

网友:
选择电压及电流检测  传感器3DR原版就选4,不是就选0其他,APM版本根据自己的飞控来,APM就选APM PIX就选如图所示
选好后用万用表(校准过保证准确)测量动力电池电压,填入校准中1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水罐到此一游.......

网友(2017-07-19):
同样,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