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pix能实现由高度控制舵机动作吗

楼主(2016-10-31):
有大神知道pix能实现由高度控制舵机动作吗

网友A:
没太听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想定高飞行还是想怎么的

网友:
自稳?保持平衡?

网友B:
如:飞到100米 舵机动作下?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实现。添加上位机通过Mavlink协议读取飞控数据,提取出高度数据转换成i2c协议,发送给arduino单片机,再使用单片机编程控制舵机动作就可以。
难点在将飞行数据中的高度数据(气压计数据)提取并转换。但是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实现。添加上位机通过Mavlink协议读取飞控数据,提取出高度数据转换成i2c协议,发送给arduino单 ...

牛逼啊!虽然一句不懂,但是还是感觉得出你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逼啊!虽然一句不懂,但是还是感觉得出你牛逼

最简单的方法是,不使用飞控的数据。在飞机上单独安装一块Arduino单片机,并连接一个单独的气压计。使用这个气压计得到的高度数据控制舵机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飞到100米 舵机动作下?

是的!差不多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实现。添加上位机通过Mavlink协议读取飞控数据,提取出高度数据转换成i2c协议,发送给arduino单 ...

额额!我是用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听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想定高飞行还是想怎么的

我的意思是当飞控飞到一定的高度是能够控制舵机动作!比如放下起落架!开开仓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额!我是用飞控

只用飞控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飞控做不到

不能吗?

网友:
pix可以设置单独的通道到某一位置指定的高度执行动作,在飞行计划下拉菜单里就有相应的指令,空投个东西什么的没应该可以

网友(2017-02-11):
今天元宵节了,祝愿各位家庭像汤圆一样“团团圆圆",爱情像汤圆一样“甜甜蜜蜜",心态像汤圆一样“越滚越大",财源像煮汤圆一样“滚滚而来",朋友像汤圆一样“实实在在"。..祝各位亲朋好友元宵节甜甜美美,圆圆满满,元宵节快乐!美美哒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