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穿越用2205 2300kv电机电池问题

楼主(2016-10-31):
210穿越机,2205 2300kv电机,小蜜蜂20安电调,5045桨。用格式3s2200ma25c电池,满油门单片电池电压直接降到3.0伏左右,关掉油门又回压正常范围,满油门不到半分钟电池有些发热。什么原因电池c数不够吗?以前280穿越用2204 2300kv电机也没有这种情况?
麻蛋买了两块花牌3s2200ma70c电池满油门还是掉压,握草是不是买到假货了,什么标签都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内阻太大了?

网友:
电池出问题了吧啊啊

网友:
电池太大了 c数不够 压降大 用1300-1500的4s 70c以上能爽飞

网友:
根据描述初步认为是电池问题。回忆一下:电池充放次数?有无过放记录?满载就掉到3V……

网友:
C数问题。。。。

网友:
电池可能老化内阻高了,还有C数也小了些。

网友:
换电池了

网友A:
电池C数明显小了,2205电机可以查阅厂家参数,通常满油门电流值在20A以上,拿银燕RS2205来说。用3S电池满油门是20A电流,那么四个电机加起来是80A。
格氏3S 2200mAh 25C的标称放电能力,是2.2Ax25=55A,远远小于80A。电池放电能力不足,体现出来就是推油门电压骤降。
如果使用3S 2200mAh规格的电池,则需要至少36C的放电能力。
可以买市面上 3S 2200mAh 45C的电池,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配置小蜜蜂电调,如果上4S电池,需要注意不要频繁长时间满油门,品质好的小蜜蜂20A电调可以短时间过载到25A,时间长了有烧掉的风险。

楼主:
我的四块电池岂不是不能用了握了个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C数明显小了,2205电机可以查阅厂家参数,通常满油门电流值在20A以上,拿银燕RS2205来说。用3S电池满油 ...

买了两块花牌70c的满油门也掉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两块花牌70c的满油门也掉压

汗,这样放电能力应该足够啊。
对了,你是怎么看电压的?然后满油门电压会掉,具体是掉一点还是直接掉3v以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这样放电能力应该足够啊。
对了,你是怎么看电压的?然后满油门电压会掉,具体是掉一点还是直接掉3v ...

是不是买到假货电池了,电池3.85v左右,bb响设置3.5报警,手压鸡鸡满油门直接bb直接报警了

网友:
嗯,不是太确定,没用过这个规格的电池,一般是3S 2200mAh 25C,或者4S 1300mAh 70C,你的电机有具体型号吗?可以查一下数值。
另外试着充满电看看,问题还在不在,还有小蜜蜂电调,说实话就是个规格,不知道是不是山货,最好重新刷写一下电调的固件,用默认参数再试试。

楼主:
没有刷电调的硬件,将就用了

网友:
應是電池問題,跟朋友借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