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没充满就自动停掉了

楼主(2016-10-31):
用的B6充电器,电池是3s的2200花牌给达普,1500的花牌。三个电池都是没充满就停了,重新开始充过一会也会停掉,但是都是没有充满的,大家有碰到过累死的问题吗?

网友:
你有想过是电源功率不够或者电源线细了吗?

网友:
我也用B6,当电源功率不够时,有时会出现充电器“死机”现象。

网友:
刷个开源固件

网友:
有可能是设置了 时间限制  或者容量限制

网友:
要单块电池冲

网友:
b6充3s电 拿下来就12.3v一直这样

网友:
看看设置,是不是LIPO模式,别选成了LIIO模式了

网友:
充电时间和容量可以改一下

网友:
找卖B6的商家,让他给你份中文的说明书,自己动手调下,特么的B6就是这种反人类设计,一个设置没弄对,老是这样那样的郁闷,最操蛋还是英文的。

网友:
个人感觉b6还可以,但是我刷了固件的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时间限制了200分钟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