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刷固件问题!!!

楼主(2016-10-31):
APM重新刷固件,“正在读取十六进制文件”时弹出“通信错误-没有连接”是怎么回事,反复试过很多次都是这样,我用的是1.3.32英文版的MP,应该不会错啊!是不是我的飞控有问题啊?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什么驱动,是电脑驱动吗?

网友B:
端口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是多少

端口,COM8

网友:
串口号呢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驱动安装正确吗

网友:
有时是数据线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2016-12-27):
没遇到过不知道

网友:
换Usb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啊!同问啊!同问啊!

卸载地面站,重新装最新在官网上装最新版本,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2017-02-11):
今天元宵节了,祝愿各位家庭像汤圆一样“团团圆圆",爱情像汤圆一样“甜甜蜜蜜",心态像汤圆一样“越滚越大",财源像煮汤圆一样“滚滚而来",朋友像汤圆一样“实实在在"。..祝各位亲朋好友元宵节甜甜美美,圆圆满满,元宵节快乐!美美哒么么哒

网友:
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