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连接2812b灯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6-10-31):
    今天刚刚装起来的小机机,用ppm连接io1的123,然后lo1的七号连接led的信号in,飞控设置led开了,灯也设置了0到7的序号……电源是从分电板5v取得,但是灯死活不亮……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

网友:
需要用CF软件给LED设置程序才会亮!

网友:
去网上找led设置视频 是需要编程的

网友:
接线拍张照   设置截图 看看

网友:
塔式飞控?

网友:
需要led灯的设置,网上有这个教程

网友A:
楼主需要检查一下电源线,用万用表检查确实供了5v电到2812B的对应针脚。
只要输入了5v电压,然后CF里开启LED strip,不需要设置灯带全部开启亮白色,如果没亮白色,要么设置要么接线会有问题。
建议使用飞控背面的LED strip焊点来连接,IO1第7个针脚线好细,容易拽断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CF里面设置过LED开启了吗?

网友(2016-12-10):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检查一下电源线,用万用表检查确实供了5v电到2812B的对应针脚。
只要输入了5v电压,然后CF里开启LE ...

你好 请问下我的F3飞控 正面IO1 整个掉锡插口掉出来了 我用背面LED strip焊点接线 LED不亮 没掉出来之前还是可以正常亮的

网友(2017-02-09):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把电调通道断开后重设LED就可,可能io口问题吧!

网友:
设置里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