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cleanflight与betaflight有何区别

楼主(2016-11-01):
前提:1、同一飞控,如F3;2、默认PID;3、同一品控,什么手也一样;4、开启/不开启SHOTONE125,总而言之无人机硬件一直。
问题:从实用角度分析cleanflight与betaflight的区别。结合操控性(跟手程度)、调参难易度、图示化表示、ROM稳定程度等等,望诸位各抒己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2楼正解!说的好

网友:
如果是默认pid的话,就210-250的机架,cf飞起来更柔和,bf飞起来更贼,cf更适合新手入门,bf更适合高手比赛。

网友:
Cf手惑更好

网友:
堡垒说的对

网友:
这两个差别不是特别大,根据个人喜好刷固件吧

网友:
同问?字数字数

楼主:
是问题没有太简单还是笼统回答不负责呢?

楼主:
没有哪位大神讲得出个所以然

网友(2016-12-31):
让我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网友:
我的是cf,默认起飞就很稳

网友(2017-02-10):
刚入魔3个月的菜鸟,把在GITHUB上的学习心得献丑一下:
Betaflight是CleanFlight的实验分支。项目团队的原始目标是做CleanFlight,确保Cleanflight的完美和安全。但因为一些功能的加入,需要一个众测的过程,在大样本空间中找bug,这意味这很多在逻辑上很诱人的功能,实现起来刚开始可能技术不是很成熟,需要一个测试版本(beta),这样,安全事故和法律责任就不会烧到CleanFlight身上。
我是这样理解的,BetaFlight是CleanFlight的实验替身,功能成熟后,开发团队会整合到CleanFlight上。正因为是实验,所以很多奇思妙想和有意思的功能,都是首先在BetaFlight上使用。

小小学习心得,不对之处,请高人指正!

网友(2017-09-03):
还没开始,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