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

楼主(2016-11-01):
新手玩固定翼选择哪种机型合适?又用哪种飞控好?

网友A:
苏27,魔术版,便宜。入手,还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苏27,魔术版,便宜。入手,还没飞过。

我之前也是飞苏27的,觉得好难就放弃了,现在玩四轴。但现在又想玩固定翼,加个飞控会不会好飞点?

网友:
赛斯纳或者J-3。

都是下吊舱机型,比较好飞。或者搞个三角翼,C1之类的。

上PIX飞控。一般来说上飞控会比较好飞,但是装机时间会长点,还要校准调参。

网友:
赛斯纳吧,稳定好飞,速度不是特别快,舵量也比较小好控制,飞赛斯纳的话就没必要用飞控了。楼主实在觉得不放心就随意买个练习机飞控,听说n3x不错(名字我貌似忘了,大概叫这个吧)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这个就只能当练习飞控了,不支持gps  osd  433,一键返航就不要想了

网友:
su27觉得难得话你们居然还建议人家飞塞斯纳握草⋯⋯去淘宝搜公园飞3号,那个超轻超好控制,而且摔不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是飞苏27的,觉得好难就放弃了,现在玩四轴。但现在又想玩固定翼,加个飞控会不会好飞点?

我也是新手,玩固定冀,加飞控干嘛。模拟器练了吗。

网友:
前提是你要有多余的钱,

网友:
多练模拟器,模拟器是最廉价又最考验耐心的虚拟训练器。当模拟器达到不打错舵、能降落、有一定手感后再建议塞斯纳、冲浪者等EPO材质的固定翼……

网友B:
有些模友,求助帖发完就不管了,也不确认最佳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模友,求助帖发完就不管了,也不确认最佳答案

怎么确定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