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对什么干扰最大?小胖布局

楼主(2016-11-01):
打算如此布局了,
U22飞控+切糕433
之前433在冲浪者就放在主翼上面,底下就是副翼舵机,没见对舵机有干扰,所以这次小胖打算把433放着,然后天线顺着v尾摆放,
大家看看可行不?
gps放后背,
前面放图传发射和摄像头

网友A:
这个布局没问题啊,就是图传为什么要放机头?一般都是放机翼内侧的,433貌似对飞控,电调,舵机都没什么干扰,毕竟是频率太高啊

网友:
ps,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布局没问题啊,就是图传为什么要放机头?一般都是放机翼内侧的,433貌似对飞控,电调,舵机都没什么干 ...

之前冲浪者  图传放机尾,433放后背,返航头正对家时,明显画面收干扰,稍微侧身就好,所以感觉433好像遮挡图传。

所以打算 以后图传都放机头,首要保证返航时的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冲浪者  图传放机尾,433放后背,返航头正对家时,明显画面收干扰,稍微侧身就好,所以感觉433好像遮 ...

把图传放机翼上,433放机尾,这样就不会干扰了

网友:
场地够还是很好的

网友:
小胖降落速度有点快就是

网友B:
图传天线朝上感觉拉更远  创新科2W 原装棒子 +小平板 10KM无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天线朝上感觉拉更远  创新科2W 原装棒子 +小平板 10KM无雪花

看辐射图  感觉朝下更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传放机翼上,433放机尾,这样就不会干扰了

鸡头放啥?

网友:
接收不会干扰,发射才有,

网友C:
图穿鸡头,gps就gps槽里,433在舱盖下面,天线插出舱盖,两根吸管直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穿鸡头,gps就gps槽里,433在舱盖下面,天线插出舱盖,两根吸管直起来

这样多两根管  我想着 贴v尾上  能省俩支楞巴翘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鸡头放啥?

相机啊

网友D:
433接收机不是对其他设备有干扰,是怕其他设备干扰433接收机影响距离,所以433接收机尽量远离其他设备,尤其是录像设备,比如山狗之类,而且录像设备对gps干扰也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3接收机不是对其他设备有干扰,是怕其他设备干扰433接收机影响距离,所以433接收机尽量远离其他设备,尤 ...

哦  这么回事啊  那我放最后面  也没什么干扰他了

网友:
自己试试是最好的。

网友:
433接收跟gps放机尾,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