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混控=--=穿越机混控=-

楼主(2016-11-01):
当年玩固定翼就各种混控,现在玩四轴也在考虑混控的事。成品机里基本都有不同方式的混控比如华某某,某某疆。但是在自己装的四轴里如何实现混控,都需要哪种呢?我目前有两种油门混控大家可以讨论,试试看好不好用!对于各种大神来说,混空都在脑子里根本用不到。但对于平飞都费劲的菜鸟来说还是有用的
一、平移油门混控
四轴的平移是通过四个电机推力的改变使飞机的姿态改变,达到平移的目的。拿一个电机为例
飞机平飞也就是升力等于重力。这时油门假设是50%=重力
飞机向左平移,重力不变,重力等于升力的分量,升力一部分分量平衡重力一部分给平移。如果油门还是50%=平衡重力45%+平移5%,那么45%油门<重力。
也就是说平移,油门不变,飞机是向下降高度的。平移要增大油门飞机才不掉高度。
刚才分析了一个方向上的平移需要补油门,要是飞机向斜左前方平移油门就要补一个左,一个前。
你动作越大,平衡重力的分量比例就越小,需要补油门的量也就越大。可以等同为杆量越大,补偿越多。
以DSX7为例(手里目前就有它)我把左右平移映射到RUDD上,然后用RUDD个油门做个混控。混控开关设置为常开。正向比例设置11%,反向比例设置为-11%。看蒙了是吧!
说简单点,有向右动杆掰10%,我的油门在我油门杆的基础上再加10%*11%,向左动杆掰10%,我的油门在我油门杆的基础上再加10%*11%。保证有动杆油门就增加。
前后平移也按这个比例设置。

混控结果在你飞机平移时不会调高度。如果掉就把11%这个数加大。如果平移上升了,就把11%这个数减小。

二、拐弯油门混控

原因,四轴转弯是通过对角桨的转速变化来实现的。所以如果拐弯高度降低,按照上边的操作稍微加点就可以了。应该不用11%,有个5~8%差不多。

那么我们要设置拐弯的什么呢?

三、拐弯副翼混控

这个混控就见仁见智了!有人愿意用有人不愿意用。当你转弯时光用拐弯那个杆肯定不够你要用用副翼改变飞机姿态,然后用一部分升力的分量来平衡掉离心力。也就是方向、副翼、油门联动。达到高速过弯只动一个杆就搞定,再加上超声波定高更是如虎添翼。(比如京商那个竞速四轴)

方法,1、设置副翼油门混控(看第一条)。2、设置方向油门混控。3、设置方向副翼联动(就是第一条把油门换副翼)。数值比较难调,有三个变量前两个调好了再慢慢尝试第三个。

其他控的设置方法大同小异,设置结构看遥控器监控页面你动设了混控的杆油门轻微上升就对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2018-03-06):
新手有益,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2017-04-28):
谢谢分享对我帮助太大了@@@@@@@@@@@谢谢

网友:
鸡肋   喜欢慢速飞行的可以用,快了基本上没大用,

网友:
楼主请你同意我加你微信

网友(2017-02-08):
真是说的好学习学习

网友A(2016-11-01):
有点意思,我怀疑某些 高手都是使用了此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我怀疑某些 高手都是使用了此法的……

不能说的秘密!但是很多大手都说这是歪门邪道毁手,会降低APM

网友:
空心杯一直用此法,哈哈

网友B:
RUDD不是方向吗 怎么变平移了  副翼和升降才是平移吧

网友C:
多轴在飞行中升力是不断变化的,靠生硬的混控反而破坏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DD不是方向吗 怎么变平移了  副翼和升降才是平移吧

RUDD
是方向,我把rudd的映射和副翼对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在飞行中升力是不断变化的,靠生硬的混控反而破坏手感。

后两个你可以说是变化的第一个原理是基本不变的,参数也不会变化太多!平时我也主要开第一个混控

网友:
不错,说的比较清楚

网友:
x9d 使用 複雜度很高 學習了

网友D:
这个貌似对操作技巧伤害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貌似对操作技巧伤害很大吧⋯⋯

对于入门来说挺容易,对于高手来说,玩完这个再玩别的就疯了!

网友:
非常给力啊!顶一个,

网友E:
这个很牛。就是类似开车手动和自动挡分别。开手动挡比自动挡累,但是飙车的朋友都喜欢开手动挡那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牛。就是类似开车手动和自动挡分别。开手动挡比自动挡累,但是飙车的朋友都喜欢开手动挡那种感觉。 ...

这个比喻真贴切!高手啊!

网友(2016-12-29):
分析的好!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