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FPV单程4KM

楼主(2016-11-01):
星期天完成了小胖首飞,来说说我的感受,首先是稳 空中很稳,第二是快,稍微给点油速度就上去了,说明书说重心在76mm处,问别人都说在碳杆,为什么我在碳杆飞机低头呢,要拉着点才能飞,买小胖前,听别人各种说小胖降落快,小胖降落是导弹,发现小胖降落比冲浪者还好,冲浪者接近地面滑翔距离超远,小胖关了油门滑翔下来就好了,触地不滑翔。第一次降落尾鳍的木片被拉出来了,因为阻力很大。下面是配置;
载机:小胖
电机:郎宇2814kv900   KMP9060桨
电调:好赢天行者60a  5v5a ubec
电池:81 4s8p 5200mah
飞控:u22
图传:ct210 pro 1w发射 +三叶草天线
图穿:ct210 pro  接收+四叶草天线     5.8G200w转发
屏幕:鹰眼旗舰
遥控器:天9 ii+切糕433(原装发射天线)  ppm 连接

网友:
好物  爽飛~

网友A:
电压15.8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15.8V ?

4s?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s?啊

哦

网友B:
最近要出云团了   应该更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要出云团了   应该更好飞

云团不是早有了吗?而且很贵

网友C:
环形飞行了4公里,还是飞行半径4公里?这可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形飞行了4公里,还是飞行半径4公里?这可不是一个概念。

半径最远4km

网友:
楼主,900KV是不是低了着?厂家推荐好像是1100KV?4S5200续航如何呢,小胖最大9寸桨吗?刚买了个小胖,不知道怎么配

网友:
我也为了重心位置调试了很久,说明书位置头轻,降落要大幅度推杆,本来速度不快但小胖风阻小推杆导致加速太快,首飞降落就把尾巴弄坏了,同样如果重心按照卖家说的在碳杆中心位置,必须要大油门拉杆才能平飞

网友D:
图穿接受加转发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穿接受加转发有什么作用

如果有眼镜,可以无线接受,还可以防止433干扰图穿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