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高空拍摄!

楼主(2016-11-01):
450机架,XXD的2212电机,30a电调,CC3D飞控,FS-I6遥控器,3S 5200电池,还有小蚁相机!

网友A:
颜色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可以调的

不懂,后期处理没弄过!

网友B:
搞不懂你是怎么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你是怎么拍照

话说,小蚁相机连接app,就可以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小蚁相机连接app,就可以拍照

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