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的什么天线?

楼主(2016-11-01):
我的穿越机用的欧姆威600MA带棒子天线,眼镜用的一根肥沙魔菇天线,每次飞行时最多不到50米就没图传了,换了很多棒子平板天线都这样,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港真,我200mw杂牌图传都不会这样。。。用的肥鲨蘑菇,机上和屏幕上都是

网友:
天9玩穿越跟手吗

网友:
换蘑菇嘛

网友:
图传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频道不对啊。

网友:
若是真肥沙蘑菇头应该没这么差的呀。机子以前炸过否?有无外观上的瑕疵?如虚焊等

网友:
好像棒子和3 4叶搭配不是很好  天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之前的图传超过5米就雪花,fox的,后来返厂维修现在没问题了
换个图传试试,在垃圾的天线也不至于50米没信号

网友:
狼哥十块的不错

网友:
50米?太差了

网友:
200mw双蘑菇头拉锯1公里正常飞300米内无雪花(公园就那么大)

楼主:
换了个双天线眼镜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