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加C1飞翼自稳平飞时头太低怎么调水平?

楼主(2016-11-01):
泡泡老师您好!
我新装的一架APM加C1飞翼,在自稳平飞时头太低,老是往下降高度,经常要拉杆,怎么调水平。

网友(2017-04-19):
掉高了,就把两舵面调高几度,就能平飞,建议少在遥控器上微调,不过apm有舵角记忆功能,还是可以在控上微调,不过在飞机上调舵面,飞的会更平稳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现在支持飞翼了吗?好久没弄了,记得当时买了一套APM花了1300,12年左右的时候

1300?也就4年时间,降这么多啊

网友(2017-01-26):
这个鸡鸡5200电池能放下吗

网友(2017-03-17):
很明显头重了啊,我2200的电池重心调好都没顶到头,何况你这么大的电池

网友(2016-11-01):
apm没调水平

网友B:
加速度时没完全校准好

网友C:
重新校准陀螺仪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APM现在支持飞翼了吗?好久没弄了,记得当时买了一套APM花了1300,12年左右的时候

网友:
还是校准没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准陀螺仪应该可以解决

谢谢老师回答,我开始还不知道怎么校,应该是地面站上校加速度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时没完全校准好

谢谢老师回答,我开始还不知道怎么校,应该是地面站上校加速度计吧

网友:
先手动中油门能平飞,记得各个微调回中,然后在切换平衡,我是这样解决的,转弯都不会掉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现在支持飞翼了吗?好久没弄了,记得当时买了一套APM花了1300,12年左右的时候

APM 可以支持飞翼的,我也是飞翼,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