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楼主(2016-11-01):
在【萝丽DIY】系列教程中,给单片机下载固件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一项技能,但现在依然时不时有人因为下载固件失败而困扰,同样的问题每过几天就有人再出错、再求助,这里专门开一个帖解决所有下载失败的案例,以后有问题都看这个贴。

先说最基本的前提:
1,正确安装驱动。
USB转串口的模块有很多,PL2303,CH340G,CP2102,FT232等模块,都可以正常下载,没有任何问题。
教程推荐使用CH340G,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实用。

CH340G驱动软件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diy,固件,单片机,有问题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9541
STC下载软件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diy,固件,单片机,有问题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6979

2,正常下载流程:
①把下载器插电脑,会有叮咚一声,
②打开STC下载软件按教程设置相关参数,点击下载,
③插上5V、GND、RX、TX,单片机重新通电,开始自动下载。

当然,如果你来看这个帖说明你不能下载,那么从下面的问题中找到相应的失败案例:

楼主: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相信很多不能下载的看到这个“正在检测单片机”就头大,折腾很多天依然是这几个字,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案例1:下载时单片机没有重新上电
这个问题第一次下载的人都遇到过,单片机需要断电、重新通电才会开始下载,并不是点击了下载就可以了。

案例2:单片机重新上电了,就是没反应?交换RX、TX后成功下载
自己粗心插反RX、TX,或者电路图上画反了很常见,换一下就好。
正确的连接:单片机P3.0(RX)接下载器TX,P3.1(TX)接下载器RX。

案例3:为单片机通电瞬间串口号闪烁,电脑叮咚一声
如果发生串口号闪烁造成的失败,这是你的电脑USB供电不稳导致的,下载器都异常了,当然不能下载。
解决办法,换个USB口或电脑,或者短路下载器上5V和VCC,或者在下载器的5V和GND之间接一个大电容。

案例4:百般折腾不能下载,最后换电脑机箱后置USB成功下载
台式电脑前置的USB口很容易不稳定!最好使用后置USB。

案例5:只焊单片机时能下载成功,焊了其他电路以后不能下载了
还是USB供电不足导致的,换个USB口或电脑,或者短路下载器上5V和VCC,或者在下载器的5V和GND之间接一个大电容。

案例6:只断开5V或GND再上电不能下载,两个全断开才能下载
部分情况下单片机可能无法完全断电,最好全部断开再重新上电下载

案例7:加了一个自锁开关,按下去接通电源下载却没有反应
一些开关质量不好,导致单片机上电不稳定。手动插拔四根线的方式最简单稳妥。

案例8:下载需要焊接晶振的单片机时没有接晶振或晶振没有起振,不能下载
单片机需要晶振才能工作,没有晶振自然也不能下载。可以测量一下晶振引脚的电压,单片机是5V时,晶振应该有2V左右,1.8V、1.9V也可以。

案例9:单片机不小心VCC、GND插反了,还能下载吗?
插反了就要看运气了,如果烧坏了也会一直检测单片机……。

好不容易能下载了,却出现开始调节频率什么然后失败??

案例10:下载一些不需要晶振的单片机时可能出现调节频率的毛病,多半是接触不良导致
上电接触不良,会导致调节失败,下载过程中如果接触不良,也会中断下载。

上面这些案例,总结了大部分下载失败的问题,如果你还碰见过其他问题,可以联系楼主修改

网友:
怎么看不到

网友:
终于更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相信很多不能下载的看到这个“正在检测单片机”就头大,折腾很多天依然是这几个字 ...

如果
单片机坏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不小心接反vcc和gnd会烧掉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接反vcc和gnd会烧掉单片机吗

如果接反就要看运气了,有的还能用,有的接反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如果单片机烧掉,是不是会一直检测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片机烧掉,是不是会一直检测单片机.......

是的,也会

网友:
好帖替,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爱丽  和梦丽  谁跟谁啊?

网友:
路人顶起来

网友:
顶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B:
萝莉您好。想问一下您的第三代遥控程序怎么编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萝莉您好。想问一下您的第三代遥控程序怎么编程不了。

large编译

网友:
引用 楼主:
large编译

谢谢。以搞定,

网友:
顶,对新手太有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接反就要看运气了,有的还能用,有的接反就不能用了

实测5v1a电源接反暴艹2分钟未损坏(也许是运气好)

网友:
资料很全啊,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去
学习一下去

网友: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作者:lv838999 1353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作者:lv838999 2609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作者:lv838999 1618

网友(2016-12-01):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作者:lv838999 2388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作者:lv838999 1923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作者:lv838999 6031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作者:lv838999 1481

网友(2017-03-05):
大哥帮写个代码可以吗。

网友:
所有下载失败的网友都应该来看一看这个帖子,顶萝丽!

网友(2017-09-15):
特地来支持一下~~~~

网友C(2017-10-29):
楼主  我遇到过当时一个2代控单片机下载第1次成功了  后来怕没下载好于是第二次下载  下载失败了,提示一直检查单片机,想问下老大有没有办法修复,另一个单片机能正常,电路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遇到过当时一个2代控单片机下载第1次成功了  后来怕没下载好于是第二次下载  下载失败了,提示一直 ...

重新下载就行了,单片机不会刷坏。可能是别的元件影响了,拆掉只留晶振电容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下载就行了,单片机不会刷坏。可能是别的元件影响了,拆掉只留晶振电容再试试

哦 好的   老大

楼主(2017-12-03):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吧单片机和液晶屏装在面包板上显示正常,装在电路板上显示*****重启生效是怎么回事 ...

菜单键(复位脚)短路

网友(2018-05-18):
引用 楼主: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相信很多不能下载的看到这个“正在检测单片机”就头大,折腾很多天依然是这几个字 ...

好多失败都是不细心造成的,楼主的这个文章让我们按图索骥,查找原因,用心良苦。

网友(2018-12-08):
我是来学习的,顶帖是一种习惯

网友(2019-04-06):
对新手太有帮助了。

网友:
我有过没重新上电烧录的经历,都是泪啊!

网友:
有可能是下载器坏掉吗

网友(2019-05-06):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作者:tom6758 4802 太棒了【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作者:tom6758 2470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作者:tom6758 50

网友(2019-12-31):
真的是太感谢了,非常实用帖子。

网友(2020-02-28):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作者:5456 4258 昨晚搞了一个晚上都没搞掂

网友(2020-04-02):
没有币 下载不了呜呜呜

网友:
可以可以,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