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虚位问题

楼主(2016-11-01):
3510电机外传子上下虚位有点大!想通过增加垫片解决,电机轴好像是4mm的请问有买多大尺寸的合适?

网友A:
电机虚位怎么加垫片???这个我貌似第一次听说,我的电机虚位了都是直接拆了,把电机轴重新装一下,大部分电机轴和外壳卡的太紧了,把电机卡住用千斤顶活生生的把轴压回去的,这个方法粗暴,简单,有效,动平衡基本没变,楼主可以拿个报废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虚位怎么加垫片???这个我貌似第一次听说,我的电机虚位了都是直接拆了,把电机轴重新装一下,大部分 ...

大疆e800好像没看到固定轴的螺丝

网友B:
换轴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轴承试试

电机轴问题

网友:
好像不太可行吧?

网友C:
如果没有锁业电机轴的机米螺丝,就只能加垫片了,用内孔4毫米的垫片(要稍大点,不要太紧),如果上不去卡簧,就用砂纸把垫片打磨下再装卡簧,千万不要太紧了,记得上点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锁业电机轴的机米螺丝,就只能加垫片了,用内孔4毫米的垫片(要稍大点,不要太紧),如果上不去卡簧 ...

垫片外径选择多大的我没有卡尺测量

网友:
你去标准件那里看下,外径小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