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摄像头和led灯

楼主(2016-11-02):
买了个新款的1190摄像头不会接线,网上也没找到,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接osd那些,那位大神能帮我配个图吗?还有这个led的尾灯是怎么接的?bb响我知道怎么接但是控制led灯怎么接我就不知道了?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什么飞控?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f3?

对f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f3

论坛上有f3的接线图,泡泡老师也讲过,去听下老师讲的关于f3飞控的课

网友:
bb接中间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f3的接线图,泡泡老师也讲过,去听下老师讲的关于f3飞控的课

没有我这个的连接吧

网友:
看f3的接线图 应该是USB对着你右边的竖向多针1 2 7三个通道  f3里开LED
1190osd带插板接好线后对插插板看画面可调 先选中文  调好后正常带电压等 但是摄像头的 红黑应该接到分电板的正常电压才可以显示电池电压 接到降压后的显示就是降压后的电压了  输入电压挺宽的 应该是2-4s的输入电压 放心接

网友:
灯接din那边  gnd两个接一个就行 就是零线黑色

网友:
泡泡老师说的很详细哦  led的话网上也有视频

网友B:
灯条的正负极接5v 信号按照这个图接 地面站设置就ok了! 泡泡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条的正负极接5v 信号按照这个图接 地面站设置就ok了! 泡泡有教程

led灯都好说,关键摄像头啊

网友:
vcc接电源正负检测电压 gnd地线 vid接视屏! 一看就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