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参数问题?是否能解决震动过大

楼主(2016-11-02):
今天在apm官网看全部参数的解释,可是英语不好,只能借助有道,找到这两个参数,不知道是否跟震动滤波有关系,现在机器震动有点大,想减小一点,不想用减振板。有调过这个参数的大神吗?或者知道怎么调的大神出来指导一下吧

网友A:
震动?飞控造成震动?晕
震动不都是螺旋桨和电机造成的吗?
翻译不准确的
有些英语。。很多意思。

网友:
也许。飞控PID不好会造成晃动。但是绝对不是震动。你查一下。晃动跟震动。在英语里。都是怎么表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飞控造成震动?晕
震动不都是螺旋桨和电机造成的吗?
翻译不准确的

没说飞控震动,这两个参数也没说是震动,我只是想知道这两个参数是不是跟对震动的滤波有关系

网友:
不是有汉化版地面站吗  还有必要翻译?

网友B:
第一个参数是加速度计Z轴的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如果噪声大就调整这个值,比如抖动大造成的持续掉高,修改此值抑制。

第二个参数应该是遥控油门通道的滤波,当输入RC信号有波动,调整改值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参数是加速度计Z轴的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如果噪声大就调整这个值,比如抖动大造成的持续掉高,修改此 ...

C:\Users\FLY\Desktop\QQ截图20161103164245.png       又找了找,感觉INS-GYRO-FILTER与INS-ACCEL-FILTER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找了找,感觉INS-GYRO-FILTER与INS-ACCEL-FILTER就是了

不是!
你熟悉要搞清楚是电机造成的震动造成的吗?电机烂参数怎么调机子都震,调参数仅仅能改善无风漂移,无风调高的情况

网友:
不明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