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能够飞行稳定的pixhawk PID。

楼主(2016-11-02):
目前我用pixhawk 3.3.3版本固件,配F450机架的航拍。
使用的是刷机后的附件默认PID,但感觉方向非常敏感。
特别是起飞的话,已经是自稳模式下了,但还是很难控制。
经常会都没能起飞就,各方向倒下短桨等等。
哪位玩F450的大侠有稳定的PID值的话,请指教下。
以下为目前我的PID值截图。

网友:
别人的,你不一定能用,自己做自动调参吧,动力不一样,鸡架不一样,重心不一样,别人的,你拿来用?真会想

网友:
每架飞机的PID都不一样的 即使配置相同也会有差别 还是自己做一次自动调参吧

网友:
默认pid我飞过900轴距,是你其他设置问题

网友:
每架机,每个人的手感不一样,这样很难确定

网友:
第一行的p改成4试试

网友:
不管多大轴距,一般默认参数都是稳定的,自动调参后只是更加适合本机的动力配置能发挥最大性能,调不调参也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动力配置和设置检查了没问题,应该就是飞控质量不稳定。遇到过同样机子配置重量,APM2.6默认参数很稳,2.8就各种调参也不稳老抽抽。默认参数360 400 450 650 1000轴距都飞过,油门响应PID默认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默认版本不应该特别难飞  还是从硬件上检查

网友:
大小配置都不一样

网友:
我的450并不是你的450

网友(2017-06-07):
调下重心

网友:
或者起飞果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