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固定翼 。能关闭怠速吗

楼主(2016-11-02):
如题。能关吗?如果能。请问怎么管?
多轴的我知道可以。但是固定翼固件里没见有那个参数呢

网友:
没试过固定翼,帮顶

网友:
油机怠速,电机不需要

网友A:
没必要袋鼠吧,如果炸鸡,打到地上螺旋桨还在袋鼠,那电机就悲剧了。4轴我都关闭袋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袋鼠吧,如果炸鸡,打到地上螺旋桨还在袋鼠,那电机就悲剧了。4轴我都关闭袋鼠

我知道,所以我想问,固定翼的怠速,能关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袋鼠吧,如果炸鸡,打到地上螺旋桨还在袋鼠,那电机就悲剧了。4轴我都关闭袋鼠

我知道,所以我想问,固定翼的怠速能关闭吗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版本,我刷了好多固件都没有怠速啊

网友:
参数里面有设置解锁后电机怠速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