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有几个配件 马达 电调 接收器 遥控 电池还有?

楼主(2016-11-02):
四轴飞行器有几个配件 马达 电调 接收器 遥控 电池还有怎么?

网友:
飞控,最重要的。

网友:
哈哈哈!跟我一样小白

网友:
机架跟飞控

网友:
准备玩穿越机还是大机?

网友:
从入门到精通 七百元到万元级多旋翼教程指南 七精品帖合...
http://www.moz8.com/thread-40871-1-1.html

常用的四轴配置(轴距-电机-电调-重量-飞行时间)
http://www.moz8.com/thread-6235-1-1.html

网友:
飞控、机架、电线、热缩膜等

网友:
还有图传

网友:
机架 * 1(程对称十字的一个架子,淘宝上有卖,很丰富,也可以自己拿其他材料来做)
无刷电机 * 4 (这个只能买,没法diy)
螺旋桨 * 4 (2个正浆,2个反浆)
电调 * 4(常见有好盈、中特威、新西达等品牌)
飞控板 * 1(常见有APM QQ、NAZA、等品牌,四轴的核心部分,资深玩家都会在这个部分下很大工夫)
遥控器 * 1(最低四通道遥控器, 富斯、天地飞,什么的)
电池 * 1(11.1v航模动力电池)
充电器 * 1 (尽量选择平衡充电器新手推荐B6就可以了)

网友:
忘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自己必须具备良好的安全意识,无论是调试还是飞行,万事小心谨慎,祝爽飞。

网友:
顶起,我也不知道耶,还请大神们讲述

网友:
看你说的是哪一种了!像穿越机那样玩玩的就是以上的配资,要是航拍远航的话还的配上GPS当然相机那是必备的,不管什么机型都要有相机在加OSD模块有的相机那就少不了图传,这就是个天坑让你花钱永无止境

网友:
欢迎入魔

网友:
就此飘过

网友:
电池供电到分电板,分电板可以分两路看,1.一路是高电流正负极去电调。电调连到电机,电机上面有桨叶。
2.一路经过BEC去飞控。飞控大致分4路,
一路去GPS,
一路是进跟遥控的接收机连接,
一路是出去到电调
一路是数传、OSD、led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