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遥控器+富斯IA6B接收机(显示电压问题)

楼主(2016-11-03):
问题是这样的:看了论坛里有个高手说富斯遥控器可以配合IA6B接收机查看飞机电池电压,我有个几个问题搞不懂,望有大神指点!!!(我的电池是4200mah 25C 3S)
下面是遥控器上显示的数据:

遥控器

BB响

遥控器上显示的IntV1:4.82V是什么意思?
                         Tx.V1:5.23V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那是接收机电压啊,要外接传感器才能测动力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遥控器 第二个是接收机

第一个应该是接收机电压,第二个应该是遥控器电压吧?我现在把电池从飞机上断开了,遥控器上就显示 :TX.V1:5.23v

网友:
只能看接收机电压并不能看动力电池4.18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接收机电压啊,要外接传感器才能测动力电池电压

您说的外接传感器是不是指的这个:   ,望指点!!!

网友C:
不是,富斯的传感器是不一样的,在他店铺有

网友:
上面这是电流计,要有地面站才能显示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富斯的传感器是不一样的,在他店铺有

在哪里有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富斯的传感器是不一样的,在他店铺有

能不能单独私信给我个链接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单独私信给我个链接地址!谢谢!

搜富斯旗舰店吧,看到过

网友:
原来就是图片上的这个

网友:
fs的电压传感器不兼容其他传感器 ,上图那个好像就是专用的

网友:
你图片回传的只是BEC电压,需要外接模块。

网友D:
我用的就是上面那个图片的电压传感器,挺好的,可以看电池电压。

网友(2017-12-03):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就是上面那个图片的电压传感器,挺好的,可以看电池电压。

你好,你的富斯i6遥控器用电压回传模块,能显示飞机电压回传的电池的电压,请问,遥控器里怎么设置?

网友:
楼主,能的i6遥控器配电压回传模块弄好了,可以在遥控器上显示飞机电池电压了?请问,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