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追逐者FPV安装完成

楼主(2016-11-03):
今天看到斗鱼直播上有人开讲座说C1空间小。我就笑了,不会布局再大的空间也不够啊。切糕U22飞控、郎宇2216KV1400、8045桨、捕食者40A电调、600线摄像头、foxeer(功率可调图传)、5200MAH电池。
C1的内部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舱内、GPS模块也可以放在舱内,但是为了避免图传和电调的影响我还是装在了外面。
摄像头用的是车用的前视正像摄像头,600线的。
5200Mah的电池,休闲飞的话,50分钟+
图传安装在了盖板的背面。不过这个图传我用错了,foxeer的这个图传是功率可调的,有25MW、200MW、600MW三种功率,但是经过测试用在固定翼上面还是不行。只能在穿越机上用用。
C1底部虽然有防磨的塑料片,但是如果是草降的话,底部最好还是要用纤维透明胶布保护一下。特别是机翼下面两边的突起部位。

网友A:
摄像头用车用的,有什么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用车用的,有什么优点?

专业人士!厉害……

网友B:
问下楼主重量多少

网友C:
楼主怎么抛的,抓着肚子抛还是抓着翅膀甩出去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用车用的,有什么优点?

没什么优点,车用保证的是耐艹,但是清晰度没有工业的高~目前车用的都在350线~450线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优点,车用保证的是耐艹,但是清晰度没有工业的高~目前车用的都在350线~450线之间。

也便宜吧。真没想到车载的还能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用车用的,有什么优点?

除了正好能安装以外,没有优点了,清晰度也没有通常FPV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重量多少

104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抛的,抓着肚子抛还是抓着翅膀甩出去

这飞机肚子上正好有手握的地方,就是穿碳杆的地方。不用担心螺旋桨打手。因为飞机脱手的时候手是往下,飞机是往上,正好不会打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飞机肚子上正好有手握的地方,就是穿碳杆的地方。不用担心螺旋桨打手。因为飞机脱手的时候手是往下,飞 ...

我Z84手抛被打过手 动力足够 不好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Z84手抛被打过手 动力足够 不好抛

Z84我没飞过。不过我飞C1还没被打过手。抓翅膀应该也行,但是抓翅膀不能用力扔,只能最大油门顺势送出飞机。

网友:
祝早日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