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匹配第二个接收机后,会不会影响前一个的设置

楼主(2016-11-03):
FS-I6S已经正常匹配操控一架6轴了,打算买个I10B和这个遥控匹配后操控4轴,不知道会不会影响6轴的接收机设置

网友:
会呀,最好在遥控器上新建一个模型

楼主:
不会啊,担心破坏前设置

网友:
多建一个模型……

网友:
自己用摇杆模式一样的话,也没必要新建模型,都是一样的操作习惯和通道设置用一个模型顺手,除非两个机子操作通道设置不一样就需要新建模型或者操作的模型类型不一样

网友:
会的,这个在遥控器。

网友:
重建一个

网友:
每个遥控器都有些不一样  建议对频的时候两个接收机一起对频

网友:
新建模型,用固定码

楼主:
富斯i6s找不到新建模型设置

网友:
控距离如何?我用fs i6特别爱失控

网友:
不会的。
但每一台机,你可能会用到不同的飞控和别的设备,相信都会有不同的用途,为了更好的识别,还是新建一个模型,对不同的参数进行不同的调整。

网友(2016-12-05):
这个还真的不太了解。。

网友:
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