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Snail动力套装+F3飞控装机

楼主(2016-11-03):
上篇帖子:Snail 穿越机动力套装开箱  http://www.moz8.com/thread-80515-1-1.html

近期拿到大疆穿越机Snail动力套装,装机的过程与大家一起分享。

装备如下:

机架:大力XR215

飞控:F3标准版  Betaflight3.0.0

电机+电调:大疆Snail动力套装

桨叶:大疆SNAIL 5048S 快拆桨

接收机:大疆2.4G DR16接收机

遥控器:futaba T8FG

分电板:带低压报警寻机BB响双路(12V5V)输出的5合一分电板

安装机架

安装电调,电机与电调,电调与中心板接线,剪掉过长的线

接线部分

连接电调线与飞控

接收机与飞控

中心板与蜂鸣器

中心板与LED接线

飞控调参部分

飞机连接betaflight选择下载3.0.0版本固件,上面的硬件的接线,那么具体到调参软件里面是怎么设置的。
如果是PPM连接状态,其设置界面如下:

如何是SBUS连接状态,其设置界面如下。
这里我用的是SBUS

首先我们要将PORTS端口里面的UART3SERIAL RX打开,如下图:

接着再进行如下选择设置,记得保存、保存、保存(重要的是说三遍)。

以上就是硬件和软件的设置,当然以上的接法不是唯一,还可以通过其他端口进行SBUS的连接。

F3飞控主控板介绍接线有疑问的可以看下面视频,不能再详细了。
SP Racing F3飞控主控板介绍—接线教程视频:
视频播放不了戳 此链接跳转优酷

使用遥控器进行油门校准
1.  打开遥控器,遥控器和接收机通讯正常,将遥控器油门杆推至最高,这时电机进入编程模式,电机声音变成B---B-B---B。

2.  电机在B~一声后将遥控器油门杆拉至最低,校准完成

使用遥控器进行电机转向切换。

1.      打开遥控器,遥控器和接收机通讯正常,将遥控器油门杆推至最高,这时电机进入编程模式,电机声音变成B---B-B---B。
2.      电机在B-B~两声后将遥控器油门杆拉至最低,这时用手拨动电机即可改变电机转向。

3.      断电重启即可完成电机转向切换

讲道理,大疆总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需求。手拨调电机转向原理不难,但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没有其他厂家做出来的。

再提一下Snail电调自带的调参软件DJI Assistant,主要用于电调固件升级和系统配置等。

Snail电调连接DJI Assistant接线下图:

1.      将电调PWM信号线接入电调编程器,电调编程器连接电脑。
2.      连接3-4Lipo电池为电调供电,运行DJI Assistant 2调参软件。

连接完成后可以在调参软件内设置电机转向、3D模式以及电机其他特性等。

一些尚未开放的新功能,以后也可以通过调参软件及时更新。

调试完成试飞。操作感觉还可以,尝试翻跟头,一个、两个感觉来了,准备来录视频来耍两个连续后空翻,然后…

飞机从5楼摔下去,当真吓死宝宝了,炸鸡没事,还好没炸到人,不然得完蛋。

不得吹下,毕竟大疆,电机、电调、桨完好无损,这个自紧桨磨成这样也是之前在室内作的。

桨和一般穿越机桨不同,桨材质是软的,不会断。价格摆在这。

炸鸡能怎么办了,这个大力215机架是不能用了,重新买了一副大力XR220机架。重新装机继续…

小试了下

飞机没装图传,放一波玩家@超人牙膏,Snail动力套装+F3飞控+大力XR215机架的FPV视频。
本人飞机技术不到家,飞不出这个效果。什么时候也可以飞成这样。

本帖END—

感兴趣的模友一起交流交流

--------------------分割线--------------------
有模友问价格,官网截图

大疆官网链接,拿好不谢

http://store.dji.com/cn/category/tuned-propulsion-system

网友:
这个桨不便宜吧……

楼主:
19两对,勉强可以接受,电机底座也可以换子弹头的

网友:
穿越用快拆浆

网友:
飞行场地很美

网友(2017-03-28):
我的装机了降落不能颠,一颠就容易翻,请问你的pid调过了吗。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
设置电机转向是不是所有遥控都一样

网友(2017-09-02):
请教一下 我买的也是这个套装 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没有像说明书那样进编程 就是 滴
滴 一段音乐就没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2018-07-07):
我买了snail 和F4飞控 不兼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