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电池配置问题

楼主(2016-11-04):
我有一款3米固定翼飞机,原装电池6S16000mAh25C动力电池,飞行时间1.5小时左右,我想用一块6S22000mAh16C的电池替代,请问替代电池会对飞机稳定有影响吗?

网友:
个人感觉,只要放电系数够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只是飞行时间长短的问题吧!个人愚见!

网友:
我认为飞机重心不变,能飞起来就不会有稳定不稳定一说了,也是时间长短罢了

网友:
1.5小时 真可以叫无人机了

网友:
求机型!三米的机子。。。好大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调整下重心,没问题。

网友:
这是航测的吧,时速120的话,在加把劲,搞个钓鱼岛来回

网友:
主要看是否满足满油门时的用电。再者,电池容量大了,重量也随之增加,反而会影响滞空时间。

网友(2018-09-16):
很想看下这个3米固定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