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穿越机续航

楼主(2016-11-04):
机子做好了,cc3d飞控,kingkong1306电机,小蜜蜂20A电调,花牌3S 550ma电池,测试续航2分钟……太心寒了    ,今天又重新买了3叶浆,想续航久点的话电池最好用多大的呢?

网友(2017-02-03):
接收机身份去掉焊针  该剪的线剪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6A的,正好放下,不说了,除夕炸鸡了翻滚失败高空倒扣水泥地,废了3个电机,,,想问问2S电池带1306电机 ...

可以,选择大kv,比如75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臂还真能放下电调

6A的,正好放下,不说了,除夕炸鸡了翻滚失败高空倒扣水泥地,废了3个电机,,,想问问2S电池带1306电机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1104电机,6A电调,微型接收机,我发现用小一点的电机一定能飞更久,我图传还是一套标准图传,如 ...

机臂还真能放下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1104电机,6A电调,微型接收机,我发现用小一点的电机一定能飞更久,我图传还是一套标准图传,如 ...

电池不错哦

网友:
光那些多余长度的线减掉就有好几十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1104电机,6A电调,微型接收机,我发现用小一点的电机一定能飞更久,我图传还是一套标准图传,如 ...

不错,小鸡挺漂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放个照片上来欣赏一下,9分钟怎么做到的?

关键在于1104电机,6A电调,微型接收机,我发现用小一点的电机一定能飞更久,我图传还是一套标准图传,如果用一体的还能更轻,更持久

网友:
接收机确实要换一只,也就有你现在机上的杜邦头那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130. 2S 800毫安,留空9分钟

放个照片上来欣赏一下,9分钟怎么做到的?

网友(2016-11-04):
我空心杯都2s 500mah的电池

网友:
续航没意思,正常啊

网友:
顶一下,现在的潮流是小型化?

网友D:
可剪的地方太多了,说句不好听的,能飞起来不错了

网友:
看那接收机就该换了

网友:
线这些都可以减短,小飞机的每一克都影响续航

网友:
550ma。。。。1300才是正经的

网友:
有些线应该剪短

网友:
电机处减重,换ppm接收机。小电机力效本来就不高,越重续航越短。。。

网友:
减重,pid。我的130也是3s500mah3叶桨6分钟2叶桨7分半。

网友:
你这个有待减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剪的地方太多了,说句不好听的,能飞起来不错了

哈哈,是挺多的,那些线很沉的

网友:
太胖了 看着就重

网友:
够轻的了

网友:
穿越机一般都5分钟左右

网友:
我也做了个130,用850mah3s电池,2叶奖飞2分40秒就报警,3叶居然可以飞3分40秒

网友E:
用4合1电调,迷你接收机,25nw微型图传,反正就是极限减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4合1电调,迷你接收机,25nw微型图传,反正就是极限减重

室外25mw真不够,我200mw也才2.300米范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室外25mw真不够,我200mw也才2.300米范围。

200mw欧姆威,我顶多飞5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mw欧姆威,我顶多飞50米

电磁好环境不好吧,我创新科200mw双蘑菇头直线拉锯有1公里。不过我是在郊区公园,周围无WiFi干扰。

网友:
扎带大侠.厉害。

网友:
虽然我没用这么多扎带,但重量也达到这级别了。不过 4S 550mah 可以正常 4 分钟。空停 5 分钟落地 3.7V。可能是我的机架太重了。

网友A(2017-01-23):
我的130. 2S 800毫安,留空9分钟

网友:
这个加电池多少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