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

楼主(2016-11-04):
泡泡老师看了你的教程,一直膜拜,最近入手一华科尔F7控,APM无法解锁,可否做个F7设置教程,F7刷成中文版吗?求助!求助!求助!希望模友顶一下帖,让泡泡老师科普一下,谢谢各位模友,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看看是不是遥控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
顶起来,。大神做教程也得有设备啊,你赞助一下喽

网友A:
每星期6晚上8点的“泡泡直播”不来看,解不了锁了吧?傻眼了吧?
校准完遥控器后,看跳出来的数据表,检查1-4通道的低端和高端数值,低端必须低于1100,高端大于1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星期6晚上8点的“泡泡直播”不来看,解不了锁了吧?傻眼了吧?
校准完遥控器后,看跳出来的数据表,检查1 ...

谢谢泡泡老师,校准遥控器时6.7通道没反应,我用的单品杜邦线只接信号线,应该不会接错线吧,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校准遥控器时6.7通道没反应,我用的单品杜邦线只接信号线,应该不会接错线吧,求解 ...

你先用舵机插接收机6 7通上,看看接收机是否正常了